[ZLG-MCU] 请问P89LPC932A1/936的串口温度特性

楼主(2009-02-19):
   我在使用中发现P89LPC932A1/936这2种单片机,低温下(环境温度-15度)串口输出的TTL电平波形纹波很大,有接近+/-1.5V,在3.3V的系统中,这样的纹波好像比较容易造成串口的误识别。不知道是否应该在串口的TXD/RXD上作些滤波处理?谢谢!

网友A:
您好,个人认为是否是板上的RS232电平转换器件导致此问题。

或者您板上的电源器件在此温度情况下,出现纹波,
导致串口输出异常,或其他I/O输出异常

烦请测量一下当时情况下Vcc的波形。
烦请将 RS232芯片去掉,进行单独测量。

网友B:
二楼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B:
不过有可能是连线 或者是干扰问题

楼主:
会是RS232的问题吗?明天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