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数字电位器代替DAC

楼主(2009-02-23):
如果用数字电位器代替DAC,请问各位,数字电位器的读写次数会不会影响它的合使用寿命?

楼主:
自己定一个

网友A:
听其他人说过,好像会,每个器件都有一定的使用次数

网友B:
数字电位器是EE工艺的

可以做到100W次

网友C:
在很多情况下,数字电位器比机械电位器可靠。

楼主:
100W次,够用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