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ZLG7289KEY脚问题

楼主(2009-02-24):
在用7289做键盘管理时出现奇怪问题:控制芯片为51单片机,在复位后KEY脚正常高电平,第一次按下键盘后,KEY脚出现正常低电平,但是松开键盘后,KEY脚仍保持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7289正常接了100K下拉电阻以及两列的位选电阻10K(16个按键),单片机检测过,并没有将其拉低。也检测过7289,似乎也并没有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硬件OR软件????

网友A:
RE:

是不是松开后就一直会处于低电平状态?

如果重新上电后,低电平有没有消失?

所有的按键是这样,还是个例?

网友B(2009-09-06):
我的7289的key一直为高安了也不为低,哪位大虾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