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关于89LV51RD2的求助关于89LV51RD2的ISP ISP

楼主(2009-02-28):
搭了一块实验板(最小系统)用89V51RD2通过串口ISP传送程序正确。将电路改为3.3V供电,串口改为MAX3232,MCU改用89LV51RD2,通过串口ISP传送程序却无法联通。求助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V51与LV51类似

【使用Flashmagic对P89V51进行ISP下载出错解决办法】
1.上机位软件可以用3.12版本的: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734
2.保证串口硬件电路可以自发自收,TXD与RXD短接测试;
3.保证芯片内容的ISP引导内容存在且正确;
4.芯片没有损坏。
5.如果下载到一半,出现校验错误等提示,试一试页擦除(ISP>>Erase Flash Page>>Hex文件所在的页空间都选中)。
然后,就可以使用ISP烧写程序的。

网友B:
好详细啊,谢谢了啊

楼主:
LS好人也,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