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看下面这个**

楼主(2009-03-01):
单片机编程软件KEIL中如何在c语言中嵌入汇编语言

我编写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编译是发现错误:

#include <REG51.H>
main()
{
#pragma ASM
MOV    30H,#00H
MOV    A,#20H
MOV    30H,A
#pragma ENDASM
}

   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给几个例子。

网友A:
请看下面这个**

http://www.zlgmcu.com/philips/yingrong/80c51/P89V51RD2_C.pdf

网友B:
keil C51 还是不要搞内嵌汇编

  即使搞进去了, 后面还有很多难受呢.

干脆搞 asm 文件, 加入工程, 这样比较容易

只要遵守寄存器调用规则就行了.

网友C:
唉。

奉劝LZ:
在你搞清楚编译器参数传递、影响规则前,别去玩什么技巧!

至于嵌入汇编,听LS的吧

楼主:
回复4楼:觉得好奇,就像学学

网友C:
想学就去仔细看Keil的帮助,网上有翻译好的中文版的

网友A:
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