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流明6911 网络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我最近在调试6911的网络,使用的时你们网站上的  LwIP无操作系统下的实验模板,现在二个led灯一个在不停的闪烁,另外一个在常亮,我用网络监控软件截取数据,发现模块在不断的发ARP请求,PC每次都会有一个回复。请问可能时那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正常的现象

这是正常的现象。在网络通信中ARM请求用于将IP地址转换为硬件地址。在LwIP移植的过程中,在定时器中断中在不断地扫描ARP。这是移植说明中指定了的,是必须执行的。

楼主:
但网络是不通的,

但网络是不通的,我ping不通,而且,模块的程序,是UDP客户端的程序,在主程序中应该不段发UDP包的,但是模块好像只是在发ARP包,没有发送其他数据。

网友A:
注意PC机IP地址的设置

程序默认是给IP地址为192.168.1.16的主机发送数据的。在通信前必须先设定PC机与目标板子网掩码和网关一样,只有在同一网段内才可以通信。如果在不同网段内就需要用路由器连接了,通过设置路由器可以实现跨网段通信。同时也要注意通信的端口号,端口号不对肯定是看不到结束的数据的。你用抓包软件,如果IP不对肯定是抓不到包。

楼主:
我读出的数据

软件里只能读出这二个数据包,,
PC的IP地址是指定的192.168.1.16
网关为 192.168.1.254
我用capturenet收到的数据是
ARP requst  192.168.1.25 发给192.168.1.16

0000:  FF FF FF FF FF FF 00 14 97 0F 1D E3 08 06 00 01 ................
0010:  08 00 06 04 00 01 00 14 97 0F 1D E3 C0 A8 01 19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C0 A8 01 10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ARP   reply   192.168.1.16 发给 192.168.1.25

0000:  00 14 97 0F 1D E3 00 16 17 XX XX XX 08 06 00 01 .........v.9....
0010:  08 00 06 04 00 02 00 16 17 76 CF 39 C0 A8 01 10 .........v.9....
0020:  00 14 97 0F 1D E3 C0 A8 01 19

网友B:
长经验了

楼主:
指点一下啊

zlg的工程师呢,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应该会这样

我测试网络流量,负荷下通信的时候用的抓包软件是sniffer。不应该出现抓不到包的情况。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在我们提供的例程中,UDP实验是把TCP的部分给裁剪了的,如果你要用TCP的功能,需要先把这部分代码加进来。同理,TCP的实验我们把UDP给裁剪了。关于取消裁剪的方法是在lwipopts.h文件中修改宏LWIP_TCP,LWIP_UDP是否为1来决定!

楼主:
所以我怀疑是硬件出了问题

因为这个电路我是使用的集成变压器的RJ45,在电路上面我有所怀疑,我怀疑是发送电路正常,而接收线路错误。而造成模块一直请求ARP,请问有没有这种可能,如何能验证一下我的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