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485保护电路疑问

楼主(2009-03-07):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请与您当地的销售联系,其会安排专人为您解决。

网友B:
图是不是没贴完整,完整的图RXD应该还有上拉电阻的吧。

楼主:
图右边是不完整的,图左边是完整的。

1.的确是两个反向,谢谢楼上斑竹指点,不过干嘛弄两个反向呢?还浪费个三极管!

2.那左边的二极管怎么朝右?信号是从右向左走,加了这样的二极管,信号能过得去吗?小弟的意思应该将4148反过来接。。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C:
你所说的信号流向与单片机的引脚对输入采集时的特性有关

加三极管正好,RO与RXD的逻辑关系相对应,而且RXD是接收也就是输入,在单片机引脚内部,相当于个OC门,加了上拉(不太确切,但意思差不多.),当单片机引脚输入时,并不能主动改变电平(拉高或拉低),只能由外部电路来执行电平的转换,所以51系列单片机在读IO口时为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一般要先写一.
 对于图上所示,当RO为高电平时,Q1截止,光耦不右边不会导通.RXD引脚经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反之也然,加了两极管对电路逻辑无多大关系,在此电路上的用法,我也不太确定,大概是对光耦起保护的.

网友B:
RE:

ro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RXD可以是低电平;

当为高电平的时候,由于MCU内部有上拉,可以输出高电平啊

网友B:
4148不用反过来接!不过好像没有必要弄两个反向!

楼主:
好多好心人啊,谢啦

网友B:
呵呵,瞎来凑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