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教断电数据保护问题

楼主(2009-03-07):
单片机用的934,需要实现断电时保存8字节数据,直接保存在flash中。

想要做一个比较电路检测电压,再加个电容作断电时供电,保存数据,不知道可不可行。

或者有没有专门实现这个功能的电源芯片。

请指教,多谢!

网友A:
为了产品的可靠型,掉电检测建议使用铁电存储器FM24C02

网友B:
思路可以行,还可以利用MCU内部的掉电检测功能啊

网友B:
也可以使用FM24cxx

FM24cxx,这东西速度块,只要Vcc端有个比较大的电容,

再利用掉电检测即可实现你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