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为何LPC952上电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楼主(2009-03-07):
我用lpc952,上电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请问是为什么?

EBRR在程序里面是至零的,RST脚上有上拉电阻,看门狗设置了重启模式!请问是进入了不断重启模式,还是进入了ISP模式?

网友A:
您好!请与您当地的销售联系,其会安排专人为您解决。1

楼主:
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吗?跑一趟很远

网友B:
是不是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A:
关于mcu运行不正常的原因分析。

不仅mcu,各种元器件在某些情况下都会出现您所提到的情况。
很多工程师在此时往往束手无策。

建议先检查mcu最基本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1. 电源电路的供电
2. 复位电路
3. 晶振电路

软件方面应当写一个最简单的代码。

如果最简单的代码在最基本的电路上都无法正常运行,检查问题先从以上几点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