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p6641-5谁会弄?

楼主(2009-03-12):
 我要晕了,SP6641工作不正常,找ZLG技术支持也没搞好 ,吐血了,急得要命。。。

 完全按照手册说明的参数,居然电压输出不是5V, 达到了6.4V

网友A:
RE:

一般来说,是芯片的外围器件的参数没有取好,请与上海ZLG联系,索取样板

楼主:
哦,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B:
注意焊接问题。注意不要漏焊,极性元件不要焊反,要细心

楼主:
我们都是请人焊接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我所见过70%的问题都是与焊接有关。

您是用的PCB,还是万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