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51 io口问题

楼主(2009-03-13):
51单片机做矩形键盘扫描程序时,
    发现键按下去的时候都是把一个高电平的IO口短接另一个低电平的IO口以把高电平“拉低” 作为判断的依据。
    请问,1、这样做,对单片机IO口没什么损害吧?
          2、怎么确定此时这两个IO口之间就是低电平了呢?
            (有在网上看到有的人说单片机此时实现的是“线与”功能,不是很明白,难道此时输出的两个IO口的电平是短接前的电平的“与”?哪里有理论支持哦,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深入研究IO结构就清楚了

请问,1、这样做,对单片机IO口没什么损害吧?---加了限流电阻就不会有损害
          2、怎么确定此时这两个IO口之间就是低电平了呢?---拉低的能力比拉高的能力要强啊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热心的帮助,谢谢了

楼主: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