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可以用USB接口烧写单片机吗?怎么做?

楼主(2009-03-14):
我前几天发现,自己得串口总爱出毛病,所以,想请教一下,如何用USB烧写单片机呢?

网友A:
推荐使用我们公司的miniPRO编程器,一机在手万事无忧。

网友B:
可以改变波特率再试一试,不同的波特率下,效果不一样的

网友B:
恩,改了波特率就好些了

楼主:
确实,改了波特率是好了些,这是什么问题,怕再犯

网友B:
这我到没有去想过,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C(2016-01-21):
会是硬件的问题么,波特率快了,上升沿同下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