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AD转换怎么不相同?

楼主(2009-03-15):
为什么用P89C58X2和P89V51RD2烧写同一个程序并在同一块PCB板上运行,P89C58X2能正常进行AD转换,P89V51RD2的AD转换不能进行。(我用的是外部AD转换芯片ICL7135)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对于芯片代替的问题

设备间要移植,要注意下面的问题,因为单片机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个,一个是做算法,二是要做IO口驱动,目的在于产生相应的驱动波形去驱动外围器件。
   对于前者,主要看内部有没有相关的外围模块和内部的RAM和ROM够不够,对于后者,主要看IO口个数和相应的驱动能力怎样样。
  因此,这些问题,只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万能的办法

网友A:
同是一个系列的MCU为什么程序转换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别

ICL7135只需在其25PIN上给出一个脉冲,它就能进行AD转换,转换完毕就在其26PIN产生一个脉冲,在MCU上采集出BCD码。没有其它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再也不能进行AD转换?另外P89C58X2只有32KROM、512RAM程序能正常运行。P89V51RD2有64KROM、1024RAM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应用场合不一样,自然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