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ZLG IAR 里怎么 定义类似KEIL 里的CODE..

楼主(2009-03-15):
请教ZLG  IAR  里怎么 定义类似KEIL 里的CODE..

还有就是IAR的哪个帮助文件里有介绍 E文实在太差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就是定义一组 不占RAM  的常量
放到一个结构体里.

网友A:
那么KEIL是如何定义的呢?

就是定义一组 不占RAM  的常量
放到一个结构体里.

KEIL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B:
一样

IAR ARM一样是co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