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01FN的最小系统不能工作?

楼主(2009-03-15):
有面包板搭建LPC901的最小系统
 用MINIPRO下载器下载程序,能成功下载,时钟配置成内部时钟。程序如下
#include <REG901.H>            // register definition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cnt)
{
  while (--cnt);
}

void main()
{

  P0M1 = 0;

  for(;;)
  {

    P0 = 0xFF;                // simulate running lights
      delay (50000);

    P0 = 0;

  }
}
能成功下载 但是为啥用示波器监测p0口却一直是低电平。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用KEIL提供的启动文件,直接用MINIPRO配置,就好使了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吗,一会儿试一下

网友A:
刚试过了,这下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