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C669的ISP问题

楼主(2009-03-15):
硬件连接:

EA接VCC(5V)

PSEN通过短路指与GND短路(正常运行模式不短路)

板子上电后,用Flashmagic软件,版本3.12

高级选项中的硬件配置中取消了DTR和RTS的使用。

选择ISP下的Blank Check,没有反映;

选择ISP下的Read Security,也没有反映;

选择ISP下的Read Device Signature,还是没有反映。

其他版本的Flashmagic我也用过,都是没有反映。

请用过的达达们指点指点啊。。。

补充下,我用示波器监视了以上3个命令的数据

Blank Check:发的是0xaa

Read Security:0xaa

Read Device Signature:0xaa

是不是引导码啊?怎么都是0xaa,就这1个字节。。。怎么不是一帧数据命令呢??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我在台式机上也试过了,一样都是没反映。

网友A:
RE:

首先要确定232电路是好的,如果没有问题,换个芯片试一试,有可能芯片损坏了。

楼主:
新买的芯片啊 2个都不行 会是芯片??

网友A:
那还是和和销售工程师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