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LPC932的FLASH问题

楼主(2009-03-15):
   查了芯片的DATASHEET,不太能理解这块MCU的FLASH对应的地址是哪一段,担心对错误的地址进行FLASH擦写操作时会误删数据,尤其担心会误删程序CODE。请版主帮助,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里

89LPC934/935包含8 个1KB扇区的Flash 程序存储器,P89LPC933包含4个1kB扇区。每个扇区可
进一步分成 64 字节的页。除了扇区擦除、页擦除和字节擦除外,还包含一个 64 字节的页寄存器,它可实
现给定页1到64字节的同时编程,这彻底降低了整个编程的时间。

楼主:
谢谢LS

不过我担心会不会在程序中擦写一段FLASH时,碰巧也擦掉了应用程序的代码,应采取什么措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好好分配资源了。

楼主:
哦,这样啊,明天好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