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C51伟福仿真和烧写固化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09-03-15):
    伟福仿真P89C51时,液晶有显示,能正常运行,但是程序烧写进P89C51了以后,发现液晶没有显示,但是程序运行却又是正常的,因为我控制继电器动作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就是液晶显示无法实现了。请问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如果是并行接口的,有可能是没有ALE信号输出

楼主:
是并行输出的,但是ALE信号没有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输

网友A:
注意I/O口特性

注意I/O口特性,看该拉高的是否拉高,拉低的是否拉低。

再看看时序。

两者一定存在不同。否则液晶肯定亮

网友A: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挺有用的,你看一下吧

【硬件仿真与烧写程序结果不一样原因总结】
一,配置问题: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与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
二,资源问题:单片机的ROM、RAM大小与仿真器的ROM、RAM大小是不一样的!
三,驱动能力问题:通常仿真器的驱动能力比单片机要强;可以分两步检查,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二是当仿真器与外设连接与不连接时波形的对比;
要进行基本要素分析:单片机供电正常?起振没有?复位电路正常?芯片损坏?
【单片机上电不运行情况的分析】
1.单片机是没有运行,还是运行不正确?
2.如果是没有运行,检测单片机的基本参数是否已经满足<工作电压要在芯片的引脚处测量><复位引脚的复位曲线如何><晶振是否已经起振><芯片损坏,或者部分功能损坏>。
3.如果是运行不正确,检测<用了看门狗,没有处理好,芯片上电后处于不停的复位状态,看起来就象没有没有工作起来><是否进入了ISP状态><对单片机写入对所有的IO口以1秒取反一次的程序进行测试>

【单片机调试办法】
用LED进行状态指示,用串口进行数据指示,比用其它外设指示更可靠;
加入断点,烧写时是在不同的语句后面加入WHILE(1);
分模块调试,把每个小功能先调试通过,再进行组合。

楼主:
LS这是大好人啊

网友B:
p89C51具体是哪款芯片。

xiaoxin1986在这个问题上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