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00系列单片机加密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用easypro100b烧录器烧写完成后只能进行校验,不能读出程序,那其他烧录器能不能读出这个程序?
还是900系列的单片机根本就是不能读的?
那是不是程序不用进行任何加密?也就是烧录时的加密设置不设也没问题?

网友A:
【关于900加密性】

只要对900任一扇区进行了禁止MOVC操作,就要用全部擦除才可以再次修改配置,这样,全部擦除了用户程序代码也就没有了。
完全加密方案:把用户代码所在的扇区加密字配置成07(三个勾都勾上),如果有表格,则放在特定扇区,配置字是0X06(不禁止MOVC)。这样用户没有办法单独擦除某一扇区,也就没有办法把盗窃程序放到ROM中。
如果用到ISP功能,最后一个扇区不能禁止MOVC。
如果配置不完全,是有可以用把用户代码读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