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 SPI总线问题

楼主(2009-03-19):
P89V51 SPI总线功能使用时候如何接收16位的数据?启动从机模式是SS拉低,还是SPCR的SPE为1,还是都可以?如何控制SCLK工作?

while((SPSR & 0x80)==0);
    ADdat = SPDAT;
    SPSR = 0;
这样接收8位数据后如何接收剩下的8位?

网友A:
到下面网址找例程

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nxp_yingyong.asp

楼主:
例程挺不错的

网友B:
好的例程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好的例程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楼主:
对这一点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