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语音模块ZY1730编程

楼主(2009-03-19):
请问一下ZY1730是如何编程的?有没有代码事例,文档那里说得不是很清楚,我用SPI接口编了一个程序也不能写命令。
还有文档上的那里不知道是否有错
WR_APC1(0x45)装载APC 寄存器命令 和 WR_APC2(0x65)装载APC 寄存器命令两个名称是一样的???那有什么不同??
还有9.3.4 WR_NVCFG(0x46)写APC 到非挥发性存储器命令 和 9.3.5 WR_NVCFG(0x46)写APC 到非挥发性存储器命令 这里重复了后者应该改为 9.3.5 LD_NVCFG(0x47)将非挥发性存储器NVCFG 的内容装载到APC 寄存器中

网友A:
请发email给80c51mcu@zlgmcu.com,将得到范例代码。

网友B:
这些范例代码是免费的吗?

网友C:
这些范例应该是免费的,你也可以到当地销售那去所要范例

网友C:
RE:

WR_APC1(0x45)和WR_APC2(0x65)都是装载APC 寄存器命令,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音量的值是由VOL 引脚确定的,而后者由APC 中的VOL 值<D2:D0>确定。这也是两者的区别所在。文档上面并没有错,请仔细阅读用户手册。
发送那里并不是都发7个字节,而是采用SPI方式发送数据。并根据状态寄存器的值来指导系统流程的进行。

网友D(2009-05-22):
请问你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能一起研究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