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9-03-19):
你好.现在在使用922的过程中发现串口中断始终无法跳转,现在只能采用查询方式进行红外通信,相关配置和代码:
 //PCON   = 0x00;       //SMOD1=0,SMOD0=0
 SCON   = 0xD0;        //SM0=1,SM1=1,REN=1
 SSTAT  = 0x00;

   BRGCON = 0x00;        //配置内部波特率发生器
   BRGR0  = 0xf0;//F0;
   BRGR1  = 0x17;//11;//17;
   BRGCON = 0x03;

   IP0H  &=~0x10;        //设置中断服务优先级为0
   IP0   &=~0x10;
            //使能UART中断

 //T0=0;
  RI=0;
 ES = 1;

相关中断标志位等都通过查询都是置位的.就是采用中断跳转不可以.请叫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aaa

EA=1;
没有使能

网友B:
可以先看一下例程

关于LPC900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lpc900.asp
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nxp_yingyong.asp
IIC相关资料链接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IIC.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