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NXP官方声明,除**以外两者完全一致。

楼主(2009-03-26):
(无正文)

网友A:
其他硬件完全一样吗?

楼主:
完全一样

将NXP的8563换成飞利浦的8563,一切正常了

网友A:
不就是公司字母不一样了?难道这个也会影响产品 质量?

看来发生了很多事。。。

网友B:
换标一般都意味着换了老板、换了公司

当然,也有不换标而换公司的,比如IBM

网友C:

但是我相信  冬瓜所描述的现象。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烦请冬瓜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两种情况下 MCU操作8563的时序。
观察一下NXP8563的时序是否有异常,

高,低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C:
同时建议与我们当地的销售联系。

楼主:
你们当地的销售是个专门卖开发板的,呵

I2C的SCL和SDA
我仔细对比了SCL的不同
NXP的SCL似乎频率在跳动,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而飞利浦那个片子的SCL没有这种变化
SDA都一样

PS:两种片子在CH341的usb转I2C读写操作中都正常
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C:
re

高电平,低电平是否都一致。

一些IC在超过了其通信速率的情况下,会出现波形异常的情况。

另外控制器件输出阻抗与被控制器件的输入阻抗都是值得考虑的。

另:两种片子在CH341的usb转I2C读写操作中都正常,、、、、、在这块板上的I2C驱动器的容抗可能大些

您的MCU操作8563的I/O口是开漏类型么?

网友D:
学习了

一直以为同一个型号的芯片,不同的厂商都是一样的,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E:
希望芯片还是从正规渠道购买

PCF8563T 从Philips 到NXP,  规格是没有改变的. 现在市场经常会出现一些假的片子,只是印了一个**, 希望芯片还是从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F:
对 可能是假片子

楼主(2009-04-28):
在小店子买的打飞利浦标的反而可以用

我断定小店子的片子是假货,嘿嘿

网友G:
怎么样去看片子时假货或者翻新货

网友H:
看有没有打磨的痕迹,芯片上的字迹清不清楚可以看出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