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现在的编程器软件都没有考虑用户保密方面的需求

楼主(2009-03-27):
前几天发现自己的产品被别人100%的复制了,原因在于车间里的烧写文件内鬼被偷偷复制了。
现在的编程器都是用usb接口,导致无法从硬件上杜绝u盘使用。虽然可以软件关闭u盘,但是1、容易** 2、更新程序时往往需要用u盘。用完后往往忘了关闭。

也想过用脱机的编程器,脱机的编程器价格不菲。价格倒是小事情,关键安全仍然没有保证。像希尔特的,有心的贼把cf卡复制一下,啥资料都没了。
zlg的脱机倒是安全些,但是脱机终究不够方便。脱机编程器的液晶实在太小,找起程序来实在麻烦。一旦用户烧写文件很多就很麻烦。
最近又了解了一下编程器,普通的编程器软件zlg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希尔特的增加了安全措施,比如工程文件加密码。
但是感觉希尔特的工程师很弱智。
打开工程文件需要密码,一旦进入以后,操作员可以随意修改烧写内容。漏洞也太大了,一旦知道密码完全可以烧一片不加密的芯片,资料也外泄了。
工程文件加密一点实际意义杜没有。希尔特的工程师也不想想,工程文件为啥要保密?研发工程师烧芯片要p密码?
问题就在于,产品量产后肯定是普通员工烧芯片,保密就是防止普通员工私自拷贝烧写文件。
其实普通的烧写器,如果上位机软件安全性如果能做到以下的要求,一定比脱机好用,可以卖的比脱机还贵

1、工程文件加密,与编程器序列号和所用的电脑硬件相关。即便有人拷贝了工程文件,买同样的编程器也烧不了。
2、加密的工程文件,在特定的编程器、pc上上可以烧写,单只能按事先的设定烧写,不能修改任何配置。

4、加密算法可以aes加密,工程文件的解密算法放在编程器内实现,这样可以防止上位机软件被**(**了也没用)

如果能够有这种软件,编程器一定很受欢迎。
1万块我也接受

网友A:
这个确实有所欠缺

楼主:
zlg

今天又看了一下zlg的脱机编程器,加密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

不过如果能在不脱机的编程器中实现这些加密措施那就更好了。

脱机编程器没有电脑方便,实在麻烦。而且脱机编程器体积小容易被盗

网友B:
这个事情还真难办,解密都是白菜价格了。很是受打击。

楼主:
解密是没办法的

有些时候,内鬼会把你的程序连锅端,太轻松了。。。。
家贼难防啊,几万片芯片都研发人员烧不现实

网友C:
我以前搞过编程器,编程器软件是可以做到防内鬼的。

awen2000先生,您好!

您可以把您的各种建议想法告诉我们的致远电子的销售人员。
他们会非常愿意与您沟通。

网友D:
有的时候密码连同虚设,不过有密码内鬼就不容易得逞

网友E:
呵呵,家贼难防嘛。。。

只是偷了点CODE,没有偷人走就不错了。。。

网友F:
想问下楼主用的哪颗芯片?

如果不方便透露的话,您可以用邮件发给我,或许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
memory.nand@programtec.com

网友G:
呵呵,1万块,我帮你定做一个都行呀!

要什么功能都可以实现。
加密算法我最在行,呵呵。
先到我网站看看。

网友G:
楼主的3点要求,正是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要做到的效果

网友G:
我考虑了烧录过程的完整日志记录,如加密失败等。

防止操作人员控制时间,使代码烧录完,但未加密的情况下拔除烧录线。
甚至包括录音。

不过最彻底的加密方法就是加密IAP。因为一般的烧录和IAP,只要监视烧录线上信号,都可还原出代码。

楼主:
用不着加密IAP

简单防止内鬼就可以啦

网友H:
不用加密IAP是无法彻底防止内鬼的。

呵呵,弄个逻辑分析仪类似的东西,把ISP的波形记录下来。里面什么信息都有了。
而且这也不需要内鬼有啥本事。

内鬼比外鬼难防很多.......

防外鬼只是防内鬼的一个子集。

网友I:
加密方案

ZLG有一些加密方案不知是否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不同的方案跟被烧写芯片的型号也相关的,如有需要我们可以沟通一下:020-22644372

网友J:
使用芯片唯一ID来加密

    要做到把Hex代码文件开放给客户,都没办法自行生产新产品。这才真的加密了。做到这个,产品必须要有唯一ID。开机时,根据唯一ID运算某个加密算法,结果一致就运行程序,否则不启动。

网友I:
加密方案

ZLG编程器上有类似于您所说的芯片的唯一ID的方式,是用每次使用时的唯一序列号来控制,而且此序列号和编程器固件等因素相关,每次启动时序列号都不同,等等方式来防止泄密。因为加密要考虑的外界和内在因素太多,我们会根据各种客户不同情况定制。可打我的电话详细了解。
哦,谢谢汽车电子,我们老朋友的。:)

网友G:
把hex文件开放,在反汇编面前等于不设防。

网友C:
关于加密

客户在设置工程的时候,可以先装载hex文件
再配置信息。

个人认为,配置完后应当有一个选项。
什么选项了?
【不显示缓冲区】,一旦配置,即缓冲区中的hex代码对任何人均不可见。

而且本身zlg公司的编程器在加密方面又有烧写次数的功能。
即,你提供一个工程给客户,然后设定一个次数,如果是1000次,
当编程器用这个工程烧写达到1000次后就无法再烧写。

上面2者配合,对于那些只会烧写,连逻辑分析仪都不会用的人,是无法**的。

网友K:
与地址相符

搞一个高强的加密实在是一个难题

楼主:
其实很简单解决

设置权限,最低权限只能批处理烧写,其余操作一概不能用。

再简单些,提供一个软件只有批处理命令,其他一概不能用。

希尔特倒是有一个工厂模式(再此模式下只能批处理烧写),只是比较弱智。
需要先打开工程文件,此时用户有无限制的权限。然后按工厂模式按钮,输入密码进入工厂模式。此时只能批处理烧写。

希尔特的这些密码统统都是弱智设计,只会给用户弄点麻烦,不会给安全带来好处。

感觉希尔特的设计人员牛的很,只在闭门造车。
前段时间,发现希尔特的自动序列号功能很弱智。
自动序列号,每次打开工程文件都会复归到初始值。这样用户很不方便,每次烧完芯片,用户需要自己记录最后的id号。下次烧写时,打开工程文件后需要手工修改缓冲区,将上次最后id号写入。再烧写,就会接着上次的id编下去。
用脚趾头想想都想得到的问题,只要每次烧写时修改配置文件即可。
打电话给希尔特,希尔特技术人员很生硬的回答:没必要,技术上做不到,然后挂电话。
唉,大牌啊。
大牌,你的烧写器也不看看烧坏了多少芯片。
昨天车间里汇报,坏芯片n多。大概有1%的比例(芯片是flash的,烧第二遍就烧不进去了)。不知道这个行业,烧写不良率要求多少。

网友L:
搞个简单的加密就行了吧,要不然自己用起来也麻烦

网友M:
必须二次加密才可,即ISP+IAP~~~

网友D:
好多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