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 设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9-03-30):
  看说明后, 我把 opt 文件夹压缩下来了,
然后在重装系统和 TKS 后, 恢复 opt 文件夹, 发现有很多设定没有恢复

奇怪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TKStudio设置

楼主的意思是保存您自己之前对TKStudio作的设置对吗?
TKStudio目前关于设置的文件是根目录下的McuDev.ini

楼主:
哦, 原来在那里

再试试

楼主:
不对啊

我要求的是编辑器风格的保存.(编辑文字, 颜色, 字体等)
上次重装了 xp ,怎么都恢复不了.
今天又特意重新装了一下, 还没有恢复 opt 里的文件, 风格就恢复了. 难道这些是在注册表里?
我要怎么样保存这些设置呢?

网友C:
那你就下载一个软件先备份一下注册表可能就好了

楼主:
备份一下注册表?

好象不是个好主意哦!

那是个大"粪坑"! 即使备份了注册表, 怎么恢复又是个问题.
因为不可能直接copy 回去恢复, 而单独从注册表中取出相关, 好象不好操作哦

网友D:
给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下吧

楼主:
这里是他们的技术支持版面

按理, 不应该没有回复呀

楼主(2009-04-30):
一不小心

点击了 查看-> xx风格

后, 就全部变回默认, 而且回不去了!

怎么这么别扭啊

网友B:
关于风格的保存

Q:怎样保存自定义风格吗?

A:设置好后,打开系统所在盘下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找到当前用户,打开隐藏文件夹Application Data下的TKStudio,可以看到有个styles.xml文件。把它拷贝一份放在TKStudio安装目录下的EStyle文件夹下,改个名比如 Mystyle.xml。然后在TKStudio安装目录下找到McuDev.ini打开,在ESTYLE项中加上 STYL6=EStyleMystyle.xml("我的风格>")保存。

目前保存风格还没有提供接口给用户,所以做起来比较复杂,请见谅!

网友B:
很抱歉现在才回复!

论坛我们是定期查看的,所以可能不能及时得到解答,请见谅!
问题比较急的请直接发邮件到我们邮箱tkstudio@zlgmcu.com,我们会尽快会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