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V51RD2BBC的PCA模块输出PWM问题

楼主(2009-04-05):
用该型号单片机的PCA模块产生硬件PWM信号,选择1/2Fosc ,PCA的2和3通道输出8位PWM,CCAPnL和CCAPnH值均为0x80,在keil中仿真,能够看到IO口输出的变化。下载到单片机后,P1.5和P1.6引脚没有输出PWM波形,固定为低。代码中还有一段LED闪烁,定时器中断,闪烁频率1Hz正常。

能够下载,说明晶振复位和固件都没有问题,1Hz闪烁正常,说明程序已经运行,定时器工作也正常。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占空比设置不对

网友B:
用示波器 看一下那个管脚的波形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更改占空比只需要更新CCAPnH,不用人为更新CCAPnL,如果更新了CCAPnL,则需要再次设置CCAPMn,才能继续输出PWM波。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