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FM25CL64读写问题

楼主(2009-04-05):
我在SPI总线上挂了四片Flash,一片铁电FM25CL64,使用相同的程序读写Flash都正确,写铁电就是无法读出,我用示波器也观看波形,发送数据的时序波形都正确,可是读数据总是0xFF,芯片也换过了,问题依旧,大家看看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哪啊,谢谢!

网友A:
SPI有四种模式,记得FM只支持0和3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我都是按要求设置的

网友B:
能把你的相关代码贴一下吗?

网友C:
你先写一个数进去在读 falsh默认是0XFF

楼主:
使用的是MCU是CF8051F340。这是部分代码

FramReadStatus(4,&status);

char FramReadStatus(unsigned char  ChipNo,unsigned char *status)
{
    unsigned int i;
 SelectFlash(ChipNo,1);             //片选
 SpiWriteByte(0x05);
 SpiReadByte(status);
 SelectFlash(ChipNo,0);
 return TRUE;
}

char Spi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TXBMT==0);
   SPI0DAT=dat;
   while(SPIF==0);
   SPIF=0;
 return TRUE;
}

char SpiRea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PI0DAT=0x00;
   while(SPIF==0);
   *dat=SPI0DAT;
   SPIF=0;
   return TRUE;
}

网友B:
至少有两个原因:

看看子地址的操作方式是不是一样的,有些是双子地址,有些是三地址的。
看一看有没有引脚写保护。
看一看工作电压是不是一样。

还有
可以用编程器把数据写出来看一看。

楼主:
写保护了,电压也一样,就是地址那个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