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CF8563T批次不同性能不同?

楼主(2009-04-05):
各位大侠请指点,现在我用PCF8563T做时钟,发现程序用先前的8563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用带NXP标志的新的8563T就不能读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有区别的

网友B:
RE:

注意I/O电平特性,就是该拉高是否拉高。
该拉低是否拉低。

网友B:
另外对比一下两者时序是否一致。

楼主:
好的,明天仔细的看一下

网友C:
和我一样的问题

哎
我买的山寨兼容8563都工作的很好

网友B:
不会吧,你在哪买的山寨货

楼主:
是啊,在哪买的,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B:
咋不回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