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PC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2009-04-05):
现在想开发一个电路板,正在芯片选型阶段. 要求是电池供电,功耗低.
以前我用MSP430, 功耗确实低, 不错,可惜价格较贵.不太合算.
现在想问一下LPC的单片机和MSP430比,功耗怎样?
我看好像只有LPC92X是低功耗的,其他的都不是,请问是这样的吗? 92X的功耗和MSP430比起来呢? 用过的DX能否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关于LPC单片机的功耗?

从cpu的速度来讲是25兆,另外就是内部的FLASH也是从0.9到 3.6伏都可以的,跟MSP430是不同的,在低功耗这一块,醒来的时间是非常快,针对这个低功耗的需求我们都有自己的优势

网友B:
低功耗设计要考虑外围器件和MCU的静态功耗。

楼主:
也就是说,不光光只有9XX才是低功耗的?

网友C:
不用想了

两个片子不在一个档次.
低功耗就表想51,PIC有些机型倒还可以拼一拼.可以说,430在业内已经做得相当低了.lpc9**还是别想了.......lpc9**比430有优势,但绝对不要谈低功耗优势.唤醒时间430也是相当快的.

网友B:
430是好,就是太贵了

楼主:
原来这样啊,看来LPC单片机的功耗不能与430比

网友B:
但LPC也有自己的优点,要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