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1138 内置LMLINK 驱动哪有下载?

楼主(2009-04-06):
easyarm1138 内置LMLINK 驱动哪有下载?

网友A:
easyarm1138 内置LMLINK 驱动哪有下载

仔细阅读 EASY ARM LM1138驱动库的使用 应该能找到地方

网友B:
IAR 软件里自带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20 EvaluationARMdriversLuminaryFTDI

网友C(2011-10-04):
IAR软件里自带的LM LINK驱动可以在64位机,win7下运行么?貌似不行,可以帮忙解决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