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TKSTUDIO

楼主(2009-04-06):
(无正文)

楼主:
点错了,没把问题加上

用TKSTUDIO-IDE调试P89LPC932或者P89LPC922,打开SFR窗口时,为什么只能看到P0和P0M1,P0M2,而P1和P2怎么看不到呀,难道是TKSTUDIO-IDE的软件设计失误吗,怎么才能看到P1,P2的值呀.

网友A:
SFR

确实存在这个显示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个版本更正,请谅解!

楼主:
改了就好

网友B:
很好,有错就改,肯定能做的很好

网友C:
什么东西很难做到一步到位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间接调试

楼主:
能说一下,有其他方式可以看到那两个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