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LPC935的RAM问题

楼主(2009-04-10):
正在写一个程序,由于需要存储的数据较多,片内的256字节的IDATA区域不够用,看到935有一个512字节的附加片内存储器XDATA,所以想把数据一部分存储那里面,用的时候调出来使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还有就是数据是实时更新的,想知道这512字节是否也是像那256字节的RAM一样可以无数次擦写(即里面的数据可以不断更新),另外这里面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

网友A:
我的看法

问:
想知道这512字节是否也是像那256字节的RAM一样可以无数次擦写(即里面的数据可以不断更新)

答:是无数次的和RAM一样!

问:
另外这里面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

答:掉电数据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