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10的flash做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根据datasheet设置了相关寄存器。 但是就是写不成功!!
程序也按照里面的例子写好了。 程序只开通了串口通讯,为了可以观察是否能写入成功。 但就发送上来的始终是00,
编程器用的IAP,没有给芯片加密。

网友A:
确定波特率都一致吗?

网友B:
能贴一下你的代码吗?

楼主:
代码跟datasheet上的一样!

我想写入0x03f0这个地址。 我用IAP编程这个地址为FF。串口可以把ff传上来!! 所以读肯定没问题了。 就是写程序有问题。

先定义四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 define LOAD 0x00 // 清除页寄存器,使能装载
# define EP 0x68   // 擦除和编程页
bit FlashWrite(unsigned int mAddr, unsigned char mData )
{

unsigned char i;
FMCON = LOAD; // 装载命令,清除页寄存器
FMADRH = mAddr>>8; //
FMADRL = mAddr;    // 页地址写入地址寄存器

FMDATA = mData  ;

FMCON = EP;       // 擦除和编程页命令
i = FMCON;   // 读结果状态
if ( ( i & 0xF ) ! =0 )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等着用,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