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关于P89V51RD2 ISP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9-04-12):
  我按照《P89V51系列单片机 ISP 下载简明操作步骤》制作了这个电路,用Flash Magic 下载(3.12版的)。在提示按 Reset进入ISP 模式后程序校验没有通过 提示:there is difference in the hex file and the stored file9. 点击确定(听版上有人说直接按确定没有关系)。程序没有下载单片机上。Max232的外围电容我试过0.1uF无极性瓷片电容和1uF电解电容(我没有买到0.1uF的电解电容)。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自己硬件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B:
使用Flashmagic对P89V51进行ISP下载出错解决办法

1.上机位软件可以用3.12版本的: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734
2.保证串口硬件电路可以自发自收,TXD与RXD短接测试;
3.保证芯片内容的ISP引导内容存在且正确;
4.芯片没有损坏。
5.如果下载到一半,出现校验错误等提示,试一试页擦除(ISP>>Erase Flash Page>>Hex文件所在的页空间都选中)。
然后,就可以使用ISP烧写程序的。

楼主:
关于第二点:如果不正常会出现什么现象吗? 谢谢!

网友B:
不正常就会收不到东西

网友(2009-10-20):
各位,我是单片机刚入门,在实验室刚装了一个p89v51,不知道什么原因,用magic写的时候点击start总出现Prsrt the device into PSP mode now。请问我下步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