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36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09-04-13):
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微型化模块,MCU选P89LPC936,为了节省空间,不选用外部晶振。选用内部的RC振荡电路。
但电路的接法不太清楚,是不是XTAL1和XTAL2两个管脚都悬空啊?

网友A:
也可以作I/O管教

网友B:
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要一起看

楼主:
RE:

P89LPC936DATASHEET对寄存器的描述很简单。如何设置没有讲。比如用内部RC振荡要设置6bits的TRIM寄存器,但是哪个位怎么设置得到什么时钟就没有讲。郁闷啊

网友C:
悬空即可

悬空即可,这两个口还可做IO口用。

网友B:
可以空着,还可以做IO用。

网友D:
P3.0是需要增加上拉才能做IO口的

网友B:
大概要加多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E:
你要做什么?

网友B:
做I/O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