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ZLG7289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在用ZLG7289做数码管显示的时候  发现会出现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闪烁跳动(不是闪烁命令那种),隔一段时间就会跳一下,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关于ZLG7289显示的问题

在程序中注意送数据速度,一般只要送数据的周期大于50ms,就会获得很好的显示效果;另外还可以在每次送数前执行一次复位(清除)的指令(0xA4)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

应该是更新数据的时候闪的  我现在是20秒刷一次  晶振16M

网友B:
RE:

可能是时序没有控制好,到http://www.zlgmcu.com/philips/hotic/ZLG7289.asp下载新的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