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单片机485通信烧写与仿真的矛盾

楼主(2009-04-13):
想做一个主从式485通信的东西,现在有一主一从两个点,主节点用P89LPC935,从节点用P89LPC915,今天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节点的通信程序都是在中断中的,两个点都用烧好程序的片子的时候,通信失败,主节点中断外部的LED闪烁说明片子在工作,而却无法进入中断通信(中断里的LED显示根本没进去中断),但是如果两个节点中有一个用仿真器而另外一个用片子则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下波形对不对

【硬件仿真与烧写程序结果不一样原因总结】
一,配置问题: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与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
二,资源问题:单片机的ROM、RAM大小与仿真器的ROM、RAM大小是不一样的!
三,驱动能力问题:通常仿真器的驱动能力比单片机要强;可以分两步检查,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二是当仿真器与外设连接与不连接时波形的对比;
要进行基本要素分析:单片机供电正常?起振没有?复位电路正常?芯片损坏?

楼主:
问题补充:两个片子都没有用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