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 将P89V51RD2设置成SoftICE模式,是否还能还原成非ICE模式

楼主(2009-04-13):
P89V51RD2芯片可以通过FlashMaigc软件使其设置为SoftICE模式,设置后的确能与Keil进行联机仿真调试,是很方便,但俺现在程序调试好了,不想让芯片工作在SoftICE模式了,想开机运行用户程序,如何还原呢?FlashMagic没找菜单项,芯片文档的ISP协议介绍也没提到如何还原的,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

网友B:
用编程器重新恢复一下原有的ISP引导代码就行了。

对于zlg的编程器,选择芯片后,直接点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嗯,谢谢kenand指点,俺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