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WM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LPC936中:PLL输入频率的分频系数PLLDV3:0 能否取0值?

我的产品中,PWM信号必须达到16位的精度, 这样一来,PWM的频率就大大降低,如:
fosc = 7.373MHZ,  DIVM=2, CCLK = 7.373/4 = 1.84325MHZ,  PCLK = CCLK/2 = 0.921625MHZ

如果PLLDV3:0 = 1,
     则PLL的输入频率为:0.4608MHZ, 则16位精度的PWM的输出频率只有225HZ,此时程序工作很正常。

如果PLLDV3:0能够取0值的话,
     则PLL的输入频率应该就是PCLK, PWM的输出频率就可以翻一倍,但取0值时,一直末能试验成功!晕!

我将MCU时钟分频系数 DIVM 改为3,或 4,也都末能试验成功!

这个问题已困挠我N天了,不知到底能否取0值,请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RE

PWM模块还包括一个锁相环(PLL)用于产生介于16MHz 到 32MHz 的CCUCLK频率。在该频率下,
PWM模块提供超声PWM频率。在该频率下,PWM模块提供有10位分辨率的超声PWM频率(假使晶振
频率是1MHZ 或更高)。PLL的输入信号为0.5-1MHz,而输出信号为输入信号频率的32倍。该输出信号
作为定时器的时钟。用户必须将PCLK分频,分频系数为1-16。该分频器位于寄存器TCR21中。PLL频率
可表达为等式1:
PLL频率=PCLK / (N+1)                                                   (1)
此处:N为PLLDV3:0的值
由于N的范围为0~15,CCLK频率的范围可以从PCLK到PCLK/16。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不明白

不知周先生所说的和硬件相关是什么意思?PWM信号和MCU的外围线路应该无关吧, 这个信号直接就从MCU中发出来了.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嗯,换个芯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