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读写双口ram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各位高手有谁用过双口ram,我在往里面写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怎么也写不进去(拿仿真器看的),以下是我的写数据程序,麻烦高手们给我指点一下
sbit CE=P1^5;
sbit OE=P3^7;
sbit RW=P3^6;

void WriteRam()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xdata *  adr_store=0x0000;

    CE=1;
    SomeNOP();
    CE=0;
    OE=1;
    RW=0;
    for(i = 0; i < 1024; i++)                                // 在1K的空间内写数据
        {

            * (adr_store ++) =0x02;

        }

}

控制信号我测了一下没问题,可是我用仿真器看p0口的数据做地址和数据信号的时候都不对

网友A:
硬件或时序问题~~~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

楼主:
我这样改了一下,你们看可以吗?

楼主:
……

unsigned char xdata *  adr_store=0x0000;                     //双口RAM存储单元的首地址,双口RAM是2K*8的,

C1=0;                                                                         //C1控制锁存器373
* adr_store    =0x00f0;                                                //我只在首地址写一个数0x00f0;

网友C:
……

找一个这人RAM芯片的FAE吧,关键是看一下实际波形和数据手册给出的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D:
同意7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