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在数字状态下读取KMA200(NXP,可编程角度传感器)的角度值

楼主(2009-04-15):
当KMA200在模式5的数字输出状态时,连续读角度信息,前面几次读回来的16位值都为“0x4080”,即EF错误标志位为1。而大约100ms后,KMA200的数据引脚输出变为高电平并保持,读回来全为0xffff。

请问谁用过这个传感器,能否帮忙一下?或者给提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注意下面的问题

1、在数字输出模式5还是没读出角度;

2、在模拟输出模式1,datasheet说通过修改地址3(angular_range)的内容可改变传感器的最大测量角度,0x0000对应180°。但是写进去数字0x8000后,测量范围还是没有改变成0-90°。

3、编程eeprom时12v电压加多久还没有确定,时间长了会导致传感器模拟输出一直为5v电源电压。

4、模拟SPI,KMA200的cs、clk、data直接接到avr单片机的I/0口,I/O引脚有弱上拉。

网友A:
在不行的话 你打020-22644253,找滕工!

楼主:
回答的很详细,谢啦

网友B(2014-07-16):
KMA200数字输出的谁弄好了 发给我一份可以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