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出现 IMPRECISERR 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17):
(无正文)

网友A:
出现异常的原因很多 如非法访问一个积存器,指针指非等等

楼主:
仿真时 到不了 main函数 发现IMPRECISERR 置位 什么原因?

网友B:
用得是什么东西?

网友C(2009-05-18):
设置错误没有进入主函数

网友A:
怎么没有下文了 东西调试出来没有呢?

网友D:
是啊,楼主去哪了呢?

网友B:
想知道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0-11-05):
一般都是内存错误,最大可能是释放错了

网友F:
启动文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