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SB转串口下载 P89C669

楼主(2009-04-17):
我的板子是P89C669FA的,要用COM口下载程序,但是我的是笔记本,没有串口,想买个USB转串口的模块。
昨天打电话给杭州周立功,他们说只能用串口,USB转串口的基本上不能用, 还没有遇见过哪个可以用。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USB转串口模块,不然我出去调程序怎么办?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

USB转UART肯定是不行的。

您可以试试PCI转UART。

楼主:
用MINIPRO可以吗?

网友B:
如果是9针的串口应该可以用USB转串口 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C:
肯定可以

我公司用了将近2K的669,都是用串口下载的,如果计算机的硬串口坏了就用USB转的串口,就是速度慢点,但肯定可以。

网友D:
理论上应该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