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一个P89V51RD2 SOFTICE的问题~~

楼主(2009-04-18):
我做了一个小板,就是51单片机的最小电路加上232串口,使用P89V51RD2芯片,想使用其仿真功能。电路使用ISP正常,通过flashmagic软件设置了开启SOFTICE功能,复位后,在KC2中新建了一个项目,但在调试时无法与电路板连接,不能调试,软件项目设置是按照主页**设置的。请问是否我电路上有问题?谢谢

网友A:
RE:

工程配置中要选择MON51硬件仿真一项,串口也要选择正确才会有瓜的

楼主:
RE:

我按照P89V51RD2 新型单片机SoftICE 模式调试指南
这个**里面设置的,keil里完全和他一样,我试了几个波特率,都没反应,串口是正常的,因为ISP能用,是否是我softice功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A:
RE

嗯,换个芯片试一试,我按照P89V51RD2 新型单片机SoftICE 模式调试指南做过没有问题啊

网友B:
是能用的.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C:
看看你的串口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哦

我又仔细看了下**,请问下,**中的电路图J1一共有6个管脚,除了电源两根,通讯2根以外,还有C0_PSEN和C0_RST,但电路中没有说明这两个信号是干嘛用的,是否是从串口信号引出后接到单片机的PSEN和RST上?并且在**后面的仿真头展示中,只有5根线,2根电源和3根通讯线,和电路图也不一致。
  我的电路中就使用了3根通讯线TXD,RXD,GND,是否debug连接不过与此有关?

楼主:
RE:

C0_PSEN和C0_RST没有用到啊,我使用的时候,也没有用到的
使用的时候,就是只用了这三个通迅线,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