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关于LPC935晶振的问题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了

楼主(2009-04-20):
我刚学习LPC是个菜鸟 最近碰上了问题 在做串口时发现数据老是乱码 后来一查是波特率不对 我用的是7.373Mhz的内部晶振 可是根据我实际计算下来我的晶振只有7Mhz左右 我测试了一下我的单片机的初始TRIM=0x37; 后来我调整啦一下TRIM=0x2f ;时晶振的频率才达到7.373Mhz左右 我想向各位大哥求助 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或者烧录时出了问题 才导致片子的初始晶振不是7.373Mhz 请各位大哥帮帮我(注: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因为我换了片子试过 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

用串口调试一个变量,要看一个变量的数值是多少,应该先发一个常数,再发这个变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知道发出来的数据可不可靠。
不行就找一个例程 看看

网友B:
RE:

内部晶振很可靠,别把精力放这里,上周工网上找一个例程,就OK了。

网友C:
关于LPC900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lpc900.asp
关于8位单片机更多的问题解答可以到下面的网址里查找
http://www.zlgmcu.com/philips/nxp_yingyong.asp
IIC相关资料链接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IIC.ASP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是不是计算错误了?

我程序中测试的波特率有如下几种,晶振频率是7.373MHz,设置是:

600   :  BRGR1=0x5f;BRGR0=0xf0;

1200 :  BRGR1=0x17;BRGR0=0xf0;

2400 :  BRGR1=0x0b;BRGR0=0xf0;

4800 :  BRGR1=0x05;BRGR0=0xf0;

9600 :  BRGR1=0x02;BRGR0=0xf0;

19200:  BRGR1=0x01;BRGR0=0x70;

38400:  BRGR1=0x0;BRGR0=0xb0;

57600:  BRGR1=0x0;BRGR0=0x70;

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C:
5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