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V51RD2的ISP

楼主(2009-04-20):
问下,再P89V51RD2复位时,串口收到什么就进入了ISP模式,然后发送东西给P89V51RD2串口回响应什么.

我的用FlashMagic时,下面显示 Ereasing Block 0就死住了,用串口助手发送给P89V51RD2东西回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是固定的东西。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看一下方法能不能帮你

1.上机位软件可以用3.12版本的:
2.保证串口硬件电路可以自发自收,TXD与RXD短接测试;
3.保证芯片内容的ISP引导内容存在且正确;
4.芯片没有损坏。
5.如果下载到一半,出现校验错误等提示,试一试页擦除(ISP>>Erase Flash Page>>Hex文件所在的页空间都选中)。
然后,就可以使用ISP烧写程序的。

网友B:
不错,回答的很好

网友A:
看来搂住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我觉得也是,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