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901定时器定时(基础的)?

楼主(2009-04-20):
 (TH1,TL1)=65536-0.01*PCLK。PCLK 是外围器件时钟,等于CPU 时钟CCLK 的一半。用的是内部的时钟7.373MHZ。看了数据手册了,但是还是不懂定时器定时是怎么来设置的?如要定时10ms,那么 初始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还有要是用软件延时时 每条语句执行速率是多少呢?

楼主:
伤心。。。

来个人教一下好吗?很困扰的。。。

网友A:
去周立功网站上找个历程好好看一下

楼主:
谢谢了

被你一提醒 才知道原来周立功网站是有点的 ,以前上他的网站时都没有发现,都怪自己不细心啊 !引以为戒了,谢谢了

网友B:
嘿嘿,知道就好

网友C(2010-04-24):
有吗,我也找找去,谢谢了

网友D:
#define Fosc     7373000
#define PCLK   (Fosc/2)

#define T0_10ms      (10)
#define T0K    (-T0_10ms*PCLK/1000)

void Init_T0(void){
     TH0=T0K>>8;
    TL0=T0K;

}

网友E:
楼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