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138 运行频率的疑问

楼主(2009-04-25):
数据手册称 PLL VCO 的频率是 400MHz, 说四分频后是 50MHz
(中文 P67, 英文 P76)

老美的算盘再厉害, 也不能 400/4=50 去呀!

网友A:
貌似是个错误,但却是有原因的

第一代产品Sandstorm家族的PLL是200MHz输出
从第二代Fury家族开始PLL改成400MHz输出
为了跟以前的软件保持兼容,因此才会出现楼主所描述的问题
这里的《系统控制》部分文档里有详细描述,请参考:
周立功单片机(www.ZLGMCU.com)首页左边 → Luminary Micro 32位ARM系列 → 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楼主:
是不是我看得太仔细了

因为在 1138 开发板上, 设定了 6Mhz 晶振, 却锁定不到 400Mhz, 我读出了 PLLCFG 的值, 却发现是 0x6C0(324MHz)!

串口失败让我费了好多时间, 气愤的细读下数据手册, 竟然又发现这样的描述错误!

开发板的出厂程序, 为什么要调高 ldo 的电压呢?!
我也调高试试, 呵呵, 2.55V 就锁定到 400Mhz了,
看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调高电压的!

那为什么不说明这个原因, 让我好大一段冤枉!

不过, 要调高 LDO 才能锁定 400MHz, 这样肯定也是个问题, 我也用不到 50Mhz 跑程序, 324MHz 就324Mhz 吧, 干脆 9分频, 调出个 18MHz 做主频吧, 反正, 程序优化一下, 发现即使跑 18MHz, CPU 的占有率最高才 4%

就这, 算是调试的一点心得吧, 有遇到同病的, 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网友B:
貌似4分频是除以8吧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