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5, 用keil c51编写子程序,大于1k,程序出错

楼主(2009-04-28):
请教:使用芯片,LPC935;  开发环境keil c51
主程序、键盘程序、显示程序..... 分别在不同的文件编程;
编译,生成模块文件,没问题;
连接,也没问题。
写入片子后,程序出错(不运行,或运行不对)。

检查:在键盘程序的列表文件观察键盘模块占用的字节数。代码空间大于1024字节,程序出错;剪掉一部分程序(不管哪个位置),使代码空间小于1024字节。程序运行正常。

问题:LPC935的扇区是1k, 是不是每个模块文件的代码空间要小于1k?
        大于1k时,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每个扇区的大小与您的程序大小没有关系啊??

网友B:
先优化你的代码

网友B:
看看你的子程序里面有没有指针益处的地方

网友C:
keil C51是完全版的吗?

评估版(旧版本)代码限制1K大小,你的可能是Keil评估版吧。呵呵

网友A:
如果所有程序写在一个文件内,应该没问题的。

我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用的是936的仿真芯片,仿真都正常。烧写到电路板的片子是935的,结果就出错了。

最后只好把子程序压缩到1k以下了。

我不确定的是: 是不是keil连接器在连接的时候哪里出了bug。

总之,现在的现象是: 对935的芯片,模块文件不能大于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