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用LPC900系列的AD做电压表

楼主(2009-04-28):
请问如何用LPC900的AD做个0-5V的电压表,感觉用过采样采出来11位AD值的显示值误差很大,我的显示值最大为5.000V,现在做出来的程序显示值还是以0.09V变化

网友A:
需要一个显示屏

我有

网友B:
模拟量得比较麻烦你要慢慢的调试

网友C:
lpc900 ADC

你用的是10-bit ADC的LPC900, 假设参考电压为电源电压3.3V, 那么正常的测量偏差应该不会超过20mV, 你现在的偏差是有点大了.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图:http://www.keil.com/mcb950/mcb950-schematics.pdf
和ADC的示例代码: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faq/microcontrollers/lpc900/lpc952/zip/adc.zip

楼主:
回复2楼的:已经有显示屏了

楼主:
回复3楼的:已经够慢了,能否给些建议?

网友D:
用的什么片子啊 怎么会有11位AD啊

 我看到最多就是10位的啊 10位的就能精确到 VDD/1024了  电源电压不都是3.3V的 哪里能显示5V啊

楼主:
知道了,要加分压电阻分压的。